楼主(2012-12-05):
                               如题,现在又在图纸里面加一张电箱内部实物布局图,以便安装,大家给我支招呀,用什么软件画?还有就是,我现在用AUTO2008,画起来很麻烦,有电器实物图库吗?比如D1210交流接触器,变频器等等都实物图库,现在机械工程师也跑路了,总共还想要我暂时代替一下出分解图和装配流程图,如下图 装配流程图
分解图
    这分解图好像就是实物图,大家说说都是什么软件制作出来都呀?

楼主:
想不到这贴还真冷

网友A:
有,这一般是外国品牌的
不断向前

网友B:
CAD,或者用SORLIDWORKS画出每个电器件的三维模型,然后布好柜,出二位图纸,很方便。SORLIDORKS有个插件叫EleckWorks功能很强大,输入二位电器原理图信息可自动布柜走线,并输出详细的清单,非常神奇,可惜国内还没破解版,一套插件得几万块,

网友C:
这个用三维软件嘛,传说中的组装或者爆炸图都可以这么做。你只要知道东西的实际尺寸,然后在三维软件里加入这些零件,然后建立装配体,意思就是在三维软件里把所有零件画出来,然后再在三维软件里当成实物装配一次。在装配的过程中,实际装配在一起的,你可以运用平时但有一定距离等方法让所有零件形成一个在空间上的分布。然后出CAD格式,所有的实物就会以二维轮廓的方式自动生成CAD图纸。你可以用SOLIDWORKS  或者PRO-E  一般只要有装配功能的三维软件都靠谱。

给你个CAD看看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D:
    我一般都用CAD

网友B:
    做产品装配图或者是爆炸图,目前比较流行且简单易用的应该是sorlidworks,请看附件
    附件: solidworks爆炸动画制作及时间调整.pdf (333 K) 下载次数:125

网友E:
    我画电气图用CAD2007

楼主:
    我用AUTO2012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AD,或者用SORLIDWORKS画出每个电器件的三维模型,然后布好柜,出二位图纸,很方便。SORLIDORKS有个插件叫EleckWorks功能很强大,输入二位电器原理图信息可自动布柜走线,并输出详细的清单,非常神奇,可惜国内还没破解版,一套插件得几万块,

    我两年前已经有了破解版,这套软件真不好找,现在好像已经有2008版的破解。
    这个真的好用,而且可以生成电柜的三维布局图,可以在软件上实际的布线的情况,可以生成许多的表格。

    QQ:84818626

网友G:
    SORLIDORKS
    能给个下载地址吗??非常感谢!!!
    自学成才

网友H:
    我公司用Proe三维画电气结构图。。。。

网友B:
看看这个链接还有没有用
solidworks 2012 链接1

solidworks 2012 链接2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两年前已经有了破解版,这套软件真不好找,现在好像已经有2008版的破解。
这个真的好用,而且可以生成电柜的三维布局图,可以在软件上实际的布线的情况,可以生成许多的表格。

兄弟,有没有elecworks for solidworks 2009或者2012的破解版啊?共享一下啊,QQ250740551

楼主:
欢迎大神把solidworks破解版的链接发上来

网友I:
是这个吗?

网友J:
CAD,或者用SORLIDWORKS画出每个电器件的三维模型,然后布好柜,出二位图纸,很方便。SORLIDORKS有个插件叫EleckWorks功能很强大,输入二位电器原理图信息可自动布柜走线
wananjushi

网友K:
国产CAXA也不错啊

网友B:
再分享一个solidworks2009的学习教程
附件: solidworks2009全套高级教程.part1.rar (1424 K) 下载次数:39
附件: solidworks2009全套高级教程.part2.rar (1424 K) 下载次数:51
附件: solidworks2009全套高级教程.part3.rar (1424 K) 下载次数:49
附件: solidworks2009全套高级教程.part4.rar (1424 K) 下载次数:46
附件: solidworks2009全套高级教程.part5.rar (1212 K) 下载次数:46

楼主:
发solidwork的链接上来呀

网友B:
已经发给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