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安装GX developer 8.0后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2-12-06):
显示MELSOFT APPLICATION
不管是删了从装,还是放在c盘还是别的盘都不行,把软件的东西都删了还是不行啊,郁闷啊,那位大哥告诉怎么办啊
·
郁闷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强烈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C:
安装或升级到8.86即可

网友D:
升级至8.86版本,功能更完好。

网友E:
楼主,应该还有更详细的提示吧?!安装时关闭防火墙和安全卫士或杀毒软件试一下!

网友F:
重装系统,我就试过好几次,或者把注册表清理干净后从新安装

网友G:
是你电脑系统问题,或者重注册表中删除已安装的文件,再从新安装

网友H:
系统有问题吧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I:
系统不能用gost 系统,还有要先装环境

网友J:
重装也不一定能,我装的这个系统用8.86就不行,能装得上,但是不好用,装了个低版本7的就一切正常。只能说我们用的系统盘都是盗版的,那一块里面缺点什么文件,我觉得要么装个低版本的,要么换系统盘装了试试。

网友K:
重做系统,360卫士不要开启,试下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
郁闷

楼主:
360关了也不行,看来要重装系统了
郁闷

网友L:
重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M:
换系统盘,重装系统

网友N:
关闭防火墙和安全卫士 后再装软件 就ok了

网友O:
重装系统吧!

网友P:
下载7.08版的直接就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