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小弟不才,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一plc是继电器输出的,现我将plc有几个输出点直接驱动了几个电机(2个90w2个120w和一个200w)的我开机运行下是正常的,但我怕时间长了有问题,请问下,这样做可以吗?电机停的瞬间反馈电压是怎么算的呀?
虚心求教…

网友A:
最好还是加个中继吧

网友B:
关键看启动频率,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用.长时间用不是太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加个中继吧

会影响plc输出继电器的寿命。我见过继电器输出的plc直接带一cjx2-1210的交流220v(线圈)接触器。没有加滤波装置。大概1-2分钟动作一次。半年换一个输出点。

网友D:
PLC的輸出電流夠麼?

网友E:
建议中间加个继电器作保护!

网友F:
为保护PLC的输出继电器,最好还是加接触器。
海纳百川

网友G:
引用楼主松下008于2012-12-06 07:41发表的 plc直接驱动小功率电机可以么 :
小弟不才,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一plc是继电器输出的,现我将plc有几个输出点直接驱动了几个电机(2个90w2个120w和一个200w)的我开机运行下是正常的,但我怕时间长了有问题,请问下,这样做可以吗?电机停的瞬间反馈电压是怎么算的呀?

楼主必须加中间继电器;才能保证输出点的寿命‘
真诚到永远

网友H:
本身是继电器输出的,无论加什么,频率高了都会坏的

网友I:
建议中间加个继电器隔离
wananjushi

网友J: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会影响plc输出继电器的寿命。我见过继电器输出的plc直接带一cjx2-1210的交流220v(线圈)接触器。没有加滤波装置。大概1-2分钟动作一次。半年换一个输出点。

  cjx2-1210  220V  也太大了吧      驱动小继电器就好了   这样可以延长寿命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本身是继电器输出的,无论加什么,频率高了都会坏的
继电器功率小 可以延长寿命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楼主:
那请问plc继电器,晶体管,输出点带输出点的额定电流多少合适呢?这些好像没有明文规定吧!还请老师傅指点下,还有电机停顿的瞬间怎么算它的反馈电压呀?
虚心求教…

网友L:
短时间可以,时间长点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