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兄弟有用过或做过多孔钻台啊

楼主(2012-12-06):
想做一台多孔钻台,大概六个孔一起钻,孔距大概2-3CM,钻铝合金散热器用的,请教各位能不能给点图片或告之一下用什么方法驱动,谢谢啦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买台多空的就可以啊,厂家很多,多孔转床,良立的国内不错

网友B:
还有个条件!你要钻的孔径是多大???主要的原因是你必须考虑两钻夹头之间的中心距离是不是在2-3CM之内。

网友C:
用多轴器 贝克用的不错

楼主:
钻的孔是5MM左右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我公司是生产铝散热器的,有同时钻三个孔或同时攻三个牙的,只是一台电机带动的,也就是与立式打孔机一样,只是多钻两个孔而已
可以告诉我设备的大致构造吗
上下由什么驱动谢谢了

网友E:
用冲床不行吗,
下载积分:+5(庞树恒) 冲床不好攻牙

网友C:
普通台钻+多轴器 效率高 做 led 散热器 用的人非常多

网友F:
记得不错的话,机械手册里连杆结构里就有一轴转多轴的结构,直接采用就行!

网友G:
我做个钻孔系统 442369804QQ

网友D:
只是台钻的钻头夹头更换成多孔器就可以了,,多孔器有V形联轴器,可以调节钻孔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