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压力变送器与PLC

楼主(2012-12-06):
压力变送器与FX-2N一起用。程序怎么编

网友A:
你要怎么用

网友B:
加模拟量模块,2AD

william_wang

网友C:
怎么用就怎么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模拟量模块,2AD
书本上有样例,照抄就可以用。

网友E:
硬件要加一个AD模块。模块的编程请看一下使用手册。控制部分的程序只有自己才知道要怎样要求。

在东莞市

网友F:
AD块,需要接IV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