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Q系列的L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2-12-06):
请教一下三菱Q系列的L是什么指令?小弟在外面现没手册看看,请大家帮忙介绍下。

网友A:
锁 指令吧 lock
下载积分:+2(小电工) 感谢!

网友B:
有图有真相,看软件的参数设置就行了
下载积分:+2(小电工) 感谢!

网友C:
锁存继电器怎么用的,有掉电保持功能???

网友D:
就是锁存继电器啊!掉电保持用的!

网友E:
掉电保持的锁存继电器

网友F:
就是锁存继电器啊!掉电保持用的! 也就是说,如果将设备不小心断电或关机,此状态一直保持,是吗?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