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缸可以取代液压系统么?

楼主(2012-12-06):
伺服电动缸的可控制性精密性毋庸置疑,但是它能取代液压系统么,还是只能取代系统内的液压缸和气缸?如果只能取代液压缸和气缸的话,成本是不是比原来大了,不划算呀???

网友A:
但是力同样价格的话,力度达不到的。

网友B:
看设备需求的精度来的。

网友C:
瞎扯,用液压的原因是因为有非常大的负载,想要精度又想要大扭矩,就要考虑大功率伺服电机,但是编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感谢!
其实我也知道伺服电动缸提供不了那么大的扭矩,不过还是谢谢了,了然了

网友D:
伺服缸是一个趋势,因为精度高,控制方便。就是成本有点高。
呆

网友E:
伺服缸与液压缸比较的优点;噪音小、精度高、占用空间小;不足之处应该就是同等价格要比液压的力小、写程序的时候较繁琐
崇拜高手

网友F:
伺服缸是一个趋势,因为精度高,控制方便。就是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