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FX3U做两轴伺服电机的直线插补运动控制

楼主(2012-12-06):
有做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3u的不带直线插补功能,你可以考虑选用10PG模块,这个带插补功能

楼主:
成本所限,只能用FX3U。按理应该可以,以前好像有高手做过,只是算法比较麻烦

网友B:
1PG 好像没有插补功能的

网友C:
不行,我有算法但是plc运行速度不够,没法做的,算法是一个脉冲一发的,要累加,比较,求进位,PLC指令受扫描周期影响,速度不够,还是用带插补指令的专用模块吧!!别想了,如果能行那些模块就没人买了!

网友D:
是啊,说的很对

网友E(2013-04-03):
在本论坛的第5页上有高手做的圆弧插补,他用的是FX2N,可以在3u上面用。你试试,看看思路。哈哈

网友F:
我也发了求助,你可参考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