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2-12-06):
想用台达PLC和台达B系触摸屏写一个倒计时程序,请老大们帮忙搞一个呗

网友A:
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什么样的倒计时?

网友B:
什么样的?
给你个最简单的方案
设定值减去当前值放在一个寄存器,在屏幕上显示这个寄存器就可以啦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5分钟的倒计时,由4分59秒开始,望老大能给个程序啊

网友A:
搞定了么?
你可以按这个思路写:
总时间5分钟相当于4分60秒
用两个寄存器存储分、秒
开始运行的时候赋值4到D1,60赋值到D0;
利用PLC的秒脉冲做减数运算
若D1>0,则D0按一秒钟减少1,当减到1并且收到秒脉冲触发时,直接赋值59给D0,并且D1减1;
当D1=0,D0继续按一秒钟减少1,直减少到0为止。
整个过程D1就是剩余分钟,D0就是剩余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