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新装配好的设备,有4个伺服,只要一上电,没有按任何按钮,也没有操作触摸屏,并且接线正确(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接错线问题),4个伺服电机自己就动起来了,是正反转的高速运动,伺服上面也没有任何显示,电机就是自己动起来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开机自动回原点了吧

网友B:
一般开机不会自动回原点的,你不防看一下,复位按钮是否短接,或者按下急停按钮是否停止,或者PLC程序某个信号出差错了,,

楼主:
回原点我们有另外的按钮控制,再说回原点速度太快了,之前做的同样的设备回原点是缓慢运动的,不是现在一开机就高速动起来的,
现在是手动/自动模式下,只要上电,电机就会高速正反转来回转,

这情况算是飞车吗

网友C:
伺服是设置在位置模式吗?

网友D:
启动按钮接通了

楼主:
好象两个电机分别是位置或位置+扭矩,要不就都是位置模式

网友E:
检测一下驱动器是否设置为内部位置运行

楼主:
怎么检测啊,这套设备采用CANOPEN总线通讯,电机的启动按钮基本都在触摸屏了,

网友F:
伺服驱动设置检查下

网友G:
如果可以说明你用的PLC和伺服型号,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H:
监控一下程序看是不是启动按钮常开常闭点跟程序的常闭常开对上了或还有是M8000之类的帮你开起为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观察PLC的输入指示灯,不该亮的亮了吧。

网友J:
碰到过和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原因多产生于伺服电机驱动器,驱动器内有留数据存在,所以一直以残留数据加最后调机时的数据运行,一旦断电时间长了以后,原残留数据消失后,就按你最后实时的数据及状态运行,这就会出现你现在这种现象,解决方案是:断电48小时以上,再试机,特别见多于松下等日台伺服
舍得,有舍才有得

网友K:
你好,请你查看伺服驱动器设置,可能是之前内部的设置问题,如果PLC没错,触摸屏没通。建议你查下该型号伺服控制器的手册。把里面的所有选项全部设置成出厂设置,然后再看。我估计是你内部运行模式打开了才有的情况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楼主:
呵呵,今天被师傅骂了,原来是两个伺服的电机线接颠倒了,当然又长了点见识

网友L:
是编码器错位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测啊,这套设备采用CANOPEN总线通讯,电机的启动按钮基本都在触摸屏了,

你检查一下触摸屏按钮设置是否正确

QQ980347789

网友N:
这个现象你最好去检查驱动器参数设置!
指令脉冲输入处理这个项目。
在松下线接受器输入和光电耦合输入

在三菱应该是 正负脉冲串/脉冲串+方向符号/A,B相输入。
你要在这里求助,最好把使用的硬件,问题描述清楚。

驱动器和PLC的接线一定要首先确认是否正确,不能想当然。不行就到网上去查资料。

网友O:
楼主,你四个都接错了吗
可以那么说,4个电机,其中两个控制行走电机电源线接反了,另外两个控制弯曲电机的编码器接反了,基本全乱了,上电什么也没动,电机就自己动起来了

网友P:
感觉应该按4楼所说检查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Q:
检查一下程序,看看伺服系统设置

网友R:
引用 网友J:
碰到过和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原因多产生于伺服电机驱动器,驱动器内有留数据存在,所以一直以残留数据加最后调机时的数据运行,一旦断电时间长了以后,原残留数据消失后,就按你最后实时的数据及状态运行,这就会出现你现在这种现象,解决方案是:断电48小时以上,再试机,特别见多于松下等日台伺服

这种情况挺烦人的。我也遇到过多次,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楼主有什么解决的高招吗?

网友S:
电机接错线,上电伺服使能信号上电后坑定会飞车,因为编码器的方向和电机的方向相反,偏差越大,伺服的速度就会越大,就造成飞车。这个可是新手要学习的过程。

QQ:84818626

网友T:
基本可能是内部位置模式!

网友U: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你的上下限反了

网友V:
这种情况我试过,伺服之间的电源线和编码器的线插错了。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也搞了好久。qq:274332591

网友W:
看PLC有发脉冲没有,如没有就是查驱动器设置,如发了就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