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7 200CN问题

楼主(2012-12-06):
我用的PLC是226cn的,能够上传程序,但是不能下载程序,编译绝对没有问题。上传上来的程序,在下载就不能下载了。显示82错误“出现编译错误,如需查更多信息,请查看非致命错误”
软件版本是SP6的。
请指点
已调至中文界面

网友A:
若是程序编译出错,看错误提示信息在那行程序。
或将程序上传到本帖

网友B:
先清除下PLC 程序数据的系统块得一起清除掉,再试试看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楼主:
提示第一行错误,可是我第一行什么程序也没有啊,是刚刚上传上来的控程序。PLC是新的

网友C:
之前是不是用语言写的?用语言看看第一行有没有指令

网友D:
看是哪里出错了,编程见面最上面一行点PLC然后点信息,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
是个空的程序,什么也没写是从新的PLC上上传上来的啊

楼主:
我还一直以为是版本太低了呢,想重新安装sp9的,结果200的编程软件怎么也卸载不掉,注册表删了也不行。目前之王重装系统。

网友D:
呵呵,其实下载个完美卸载或许能卸掉啊

楼主:
换成SP8的就OK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