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西门子300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12-06):
西门子300软件安装如何解决各位大侠

网友A:
直接点“确定”就可打开PLC程序。
这是因项目中包含winccflexible项目,但该电脑上没有安装此软件导致的提示信息。但是不影响PLC程序的使用。

楼主:
我想把项目中包含winccflexible项目显示出来。是300的软件安装问题还是winccflexible安装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
集成安装winccflexible就可以了。
集成安装???怎么做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集成安装???怎么做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成安装???怎么做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安装的时候会有是否集成的选项提示的。

网友C:
应该最先安装300
づ微笑如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