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难住了我,在你们看来可能是大笑话,具体见下图

楼主(2012-12-06):
我用GX DEVELOPER与GX WORKS2编程时,总找不出移位指令来,如图中的DROL,DROR,如何输?我换成输入ROL,ROR也不行.

网友A:
你Y0一值置1。Y1以上一值置0哦。那能移得动。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B:
直接输入不行吗?

网友C:
S21 測試 OK
S22 條件不足沒測

楼主:
我的意思是输不了DROL这几个字.

网友D:
直接可以输入的呀。。。你按F8 然后就可以输入DROL k8y0 k1 我在GX中测试是没问题的呀。8.86版本。
旭迈机电

网友E:
好像只有FX3U才可以输入的 我用3U试过了可以输入的你试试吧
学习经验

网友F:
你不要采用上升沿 或取脉冲 就行了

网友F:
晕啊 你的PLC型号没选好

网友G:
没有有选好型号啊
你选Q系列的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H:
不懂的路过。。。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网友I:
FX2N记得没有这条移位命令,我用Q的ST语言式可以的实现的,在GX work 2 软件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