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楼主:
FX2N-1PG连接MR-J3-10A的驱动器带HF-KP13的马达,JOG+,JOG-正常。
但是在下脉冲指令的时候,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比如下10000个脉冲地址和下-10000个脉冲地址都是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
FX2N-1PG的Buffer#3 Bit08=0为+/-脉冲转方式控制,MR-J3-10A驱动器PA13参数设置=0000/0010为+/-脉冲控制方式。这种方式不行。
FX2N-1PG的Buffer#3 Bit08=1为脉冲串+方向符号控制,MR-J3-10A驱动器PA13=0001/0011为脉冲串+方向符号控制,这种方式也不行。
不知道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定位模块跟驱动器接线有问题。
求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最好能附送FX2N-1PG和MR-J3-A系列驱动器的接线图以及相关的参数设置。
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