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DECO D303 Y140 K4有些不解,请高手指教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对应于D303里面的数值(不管里面是多少数值,最后都是以二进制的形式表达),可以让从Y140到Y155(K4)的任何一个点接通。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了,解释不是太xiangxi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B:
    解码指令,D303的数值可以让从Y140到Y155(K4)的一个点接通。例如D303=2 则Y142通,若D303=8 则Y148通。类推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码指令,D303的数值可以让从Y140到Y155(K4)的一个点接通。例如D303=2 则Y142通,若D303=8 则Y148通。类推
    貌似D303=2的时候是Y141通,应该是从0位算起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D:
    五楼说得对,赞成。

楼主:
    回答的台好了也好理解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