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变频器延时好长时间

楼主(2012-12-06):
…… 变频器延时 用汇川H2U的 485通信的 5分钟后才响应 面板控制 和DI端子控制不会这样 也试了恢复出厂控制 …… 没用 应答延时也没问题 程序绝对没问题 在别人机子试过了
天啊 按下开关 起码5分钟后他才动 黄花菜都凉了
设置频率 读取也都一样的速度 特慢啊 开始还慢慢研究程序哪错了 后来直接把别人程序拿来 接着变频器一个一个参数对照他的设置 全都一样的 怎么他的可以 我的不行啊
各位大神啊 求建议 求解决
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减小传送的波特率,减小数据的收发频率,比如不要m8000而用M8012的脉冲沿,没有必要的数据就不要写了,不要超过5个变频器同时用一条485传送。
感谢!
下载积分:+3(qq836051830) 好人!

网友B:
参数设置下,启动时间更改下
好人!
下载积分:+3(qq836051830) 感谢!

楼主:
恩 我试试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