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滚刀横切机

楼主(2012-12-06):
请问,横切机的滚刀轮速度是怎样控制的啊。即是纸板运动速度快则滚刀轮的速度也快,纸板的速度放慢则滚刀轮的速度也慢。若是纸板的长度设定大于滚刀轮的周长,则滚刀轮的速度不需加速,若是纸板的长度小于滚刀轮的周长,则滚刀轮需加速运行。滚刀轮的速度咋控制啊。

楼主:
咋回事啊,本论坛没谁知道吗。望同行们顶呀。

网友A:
用的什么材料来控制多不知道要人家这么出注意???楼主不妨拍张电箱里的照片上来也许大家可以出注意!!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两个变频器之间的速度控制问题,可以通过同步控制变频器的取样值

网友C:
如果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两个电机的速度比改变就行了。。。如果剪切时要速度同步,那就是非常复杂了。。。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咋回事啊,本论坛没谁知道吗。望同行们顶呀。
我们做过胶带的滚切,比你这个还复杂呢,全自动伺服的

网友E:
若是用两台伺服做就容易,输送纸的和滚刀的速度做比例关系的控制就行,滚刀不用有加减速的,滚刀的剪切当时的线速度可以
不用和输送那时的速度做同步的,因为是瞬间的接触。
若是两台变频器做的,那就要嫁装编码器才行,不然不同的速度下,会有不同的长度。

QQ:84818626

网友F:
这是旋切控制,比较复杂,一般用运动控制器或者专用控制器来做的。我们的控制器系统是用于瓦楞纸的旋切控制系统的,对于精度的要求是多少?是直驱还是加减速机构?若需要可以联系我,1380187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