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各位兄弟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06):
请教各位师傅,我想用触摸屏监控PLC一个触点的接通和断开时间(具体时间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秒,就是说这个点是几点几分接通的,几点几分断开的)可以在触摸屏中查看历史记录请问要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请指教,谢谢了。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可以做成一个报警信号一样啊,一般报警信号都可以查到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不过很多触摸屏停电了都不保存报警信息的。

网友B:
按启动时触发一下PLC内部时间将内部时间传送到寄存器,停止的时候再次触发PLC内部时间传送到另外一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历史记录好不好查询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C:
这个在触摸屏里做报警很容易的

网友D:
2 楼正解。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直接写触摸屏里不就好了吗?选个能保存数据的触摸屏 威纶的好像就可以 不过要设置好

网友E:
做一下记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