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关于工业无线控制

楼主(2012-12-07):
有谁用过无线触摸屏的,能够控制欧姆龙或者其他PLC的?

网友A:
用一个串口转换工具就可以了,可以转成wifi,zigbee,兰牙等无线信号还可以用dt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串口转换工具就可以了,可以转成wifi,zigbee,兰牙等无线信号还可以用dtu
此种东西确实有,但我问别人用在过程自动化的比较多,工厂自动化因干扰大,实际应用不多,求高人指点。
不断向前

网友C:
有没有无线控制的电位器

网友D:
没有用过

网友A:
zigbee可以在工厂里用的!要不用2.4G无线吧

楼主:
Zigbee模块倒是有很多,不知道有没有实际应用过的产品或者方案呢,现在很多智能公交车站牌与公交车通信都是用zigbee无线通信 ,工业控制方面有什么实例呢?

网友E:
好像没有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