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式程序的过程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2-12-07):
下面的这段程序没有什么具体意义,仅仅是用来说明这个现象的原因,仿真时接通触点X1后,T1计时到59后,停止计时,但过大约2到3秒后就自动复位,再又重新计时,为什么会出现自动复位现象,我后来又做了实验,只要在CJ那行不用这个T1触点就正常计时到60后停在那儿了,不重复计时.是不是计时触点不能用来接CJ语句,用另外的T2到是没问题.

网友A:
我试了这个程序没问题呀 不会自动复位
学习经验

楼主:
肯定能自动复位

网友B:
不能自动返回

网友C:
我试试看看啊

网友D:
不会的,试过了

网友E:
仿真软件跟际运行效果还是有差别的,我试了用PLC就不会复位T了

楼主:
我反复试过了,等2秒左右会自动重新记时,把跳转点放在CP P1这一行后面没有这种问题,网上也说了好象说跳转点只能放在CP行后面使用.你们说试过了不会重新记时,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试了没有?

网友F:
原因是在P1中跳转到P1,当T1当前值为60时候,此段程序就进入了死循环,进入了死循环的PLC此次扫描没有执行到END,所以60这个值是不会发送到监视,只能看到死循环前的数字59.而PLC是由保护措施的,出现这种情况是时候会自行处理恢复的,所以就出现了1两秒后又开始

网友G:
我刚试过,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