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网络版怎么设置外网访问

楼主(2012-12-07):
求助,MCGS网络版怎么设置外网访问,目前做的程序在局域网可以访问,在外网就不知道怎么设置了,以前有一个高手在北京做过,我在杭州也能访问,现在那个高手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A:
这个不是MCGS里面的设置,是路由端口设置问题,就是做一个端口映射,是外网访问你路由IP时将端口重置到你的局域网上...不过外网延迟好严重的(不做冗余的话),不过好多IP都是动态获得的,所以工控上一般还要用花生壳固定域名的......
我还没真正走进工控,要是有什么不对的话不要怪我....

楼主:
花生壳固定域名和MCGS怎么设置呢,不用花生壳固定域名和MCGS绑定时,只是在路由器里面设置映射,我做过,但是没法访问啊

网友B:
映射端口,要不d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