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HA62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信捷THA62触摸屏在新建工程创建指示灯按钮,为什么上面的字显示不出来呢?对于颜色也没什么冲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在指示灯的灯选项卡里有个文字选项要打勾,在编辑on和of状态的文字。

网友B:
还没用过信捷的屏

网友C:
设置画面选择文本背景或相互颜色错误或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