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2-12-07):
请问大家知道伺服回原点,用Z相脉冲控制原点返回的信号,用近原点DOG来控制原点的位置。不知道怎么样编程好,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编程用近点开关DOG来执行到原点减速命令,然后在后方设置一个圆点开关,当到达原点开关时触发Z相脉冲计数几毫米距离后再返回到原点开关下降沿停止。还有楼主用的什么PLC,各PLC回原点方式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B:
DSZR X1 X3 Y0 Y4 明白了吗

网友C:
看看说明书伺服回原点指令dzrn,讲得很清楚QQ 274332591

网友D:
用DSZR指令,当碰到近点dog后开始减速,后当第N个Z信号来临时,减速完毕,停止。N可设定,

楼主:
我用的是lgk120splc。现在回原点很正常,但我想通过回原点指令的程序来改变原点的位置,不知道可以吗,应按怎么改呢

网友E(2013-04-05):
LZ请问能不能在PLC程式内监视电机的Z相脉冲

网友F:
大家做伺服回原点多用了编码器吗 ,不是直接用一个光点开关就可以吗

网友G:
这个原点怎么定义,如何保证重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