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欧姆龙光电开关接线的小问题

楼主(2012-12-07):
最近手头有个 欧姆龙的 EE-SX672 光电开关
如图
我想知道 这四个脚都是具体接什么线, 我想 24+ 24- 还有信号线, 那还有个脚是干嘛的啊

网友A:
24+接24V电源正极,24-接电源负极,还有两个信号线,一个线是漏极一个源极

网友B:
另外那条线是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