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信捷plc与易能变频器如何通讯?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12-07):
各位高手,使用过的指点一下,给个思路也行,最好能写个程序在下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信捷plc---XC3-60T-E,易能变频器EDS800,带RS485。

网友A:
用MODBUS 信捷的很好用 我们做过很多 不用写协议直接读变频地址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先谢谢了,试过了不行,因为变频器说明书上有MODBUS的选项,但是变频器的内部设置中没有这个选项,没办法先研究一下资料过两天再问厂家吧.

网友B:
信捷XC3系列PLC只能用MODBUS RTU 不支持MODBUS ASCI方式。通讯协议都是通过软件设置、通讯程序有专用指令很好用的、我一直在用。
请教高手:信捷plc与易能变频器如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