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 和PLF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07):
高手请指教:
请问PLS 和PLF什么意思!全称是什么?

网友A:
PLS上升沿触发指令,即触点接通一瞬间吸合;PLF上升沿下降指令,及触点接通一瞬间断开

网友B:
PLS與PLF是相反的功能前者是上緣觸發有效後者為下源處發有效~~~~~~~~

网友C:
ON-OFF通 OFF-ON时通

网友D:
PLS 上升沿接通指令,PLF下降沿接通指令,在触点接通或断开的瞬间,接通Y、M,时间是一个扫描周期。仅限于Y、M两元件。

网友E:
应该讲OFF-ON 和OFF-ON

网友F:
看看三菱手册,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G:
就是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只有一个扫描的周期

QQ:84818626

网友H:
ON-OFF通 OFF-ON时通
wananjushi

网友I:
接能和断开的接通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