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200通讯硬件问题

楼主(2012-12-07):
最近做一个水处理项目
硬件是200系列plc 想用wincc做上位组态
毕竟是第一次做 因此在网上搜索了相关资料
网上说 要用PPI电缆 请问PPI电缆是不是200的编程电缆 用电缆连接上后 网上说用pc access这个也在网上下载了 也基本有所了解
wincc以前用过一次 是和 ABB的AC500通讯 用的OPC
我可不可以自己做一根电缆 就是普通的九针头 焊接 然后加一个232转485接口 不用PPI电缆和wincc 通讯
如果可以 有没有相关的注意事项

网友A:
不可以哦
WINCC本身是没有200PLC的驱动,需要安装pc access或其他OPC软件,通过OPC访问200PLC!
通讯线不贵几十块,
自己做的你需要找西门子的编程线图纸看看,不是标准的485接头好像是3,8针脚,485标准针脚是1,2针脚!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B:
WINCC本身是没有200PLC的驱动,需要安装pc access或其他OPC软件,通过OPC访问200PLC
wananjushi

网友C:
来学习一起啊 好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