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压问题

楼主(2012-12-07):
哪位高手 指点一下 变频器一项220V输入 那么输出的三相电的此昂电压是多少啊 即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 急

网友A:
看不明白

网友B:
没有看明白问题

网友C:
220X1.4

网友D:
220V啊,输入220V,,输出肯定是220V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参数设定的电机参数是380V `50HZ 的话。当你变频器输出频率是50HZ,哪么你的输出电压以是380V。

网友F(2013-02-18):
应该是220V,我修变频器的!随着频率的调高而输出电压增大!

网友G:
變頻器輸入220VAC那最高輸出電壓一定是220VAC 變頻器無法升壓的,您是不是儀表量測的電壓高於220VAC,請您買一個可以抗載波的電表,市售儀表有些量變頻器輸出電壓電流會有問題的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H:
输出的三根线,每两根之间是20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