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各位大侠我的三菱PLC软件GX 8.86q版本怎么没有仿真功能啊?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要另外装的,晕!

网友B:
仿真需要另外装的.

网友C:
三菱的仿真是一个另外的软件的,需要单独的安装,安装后集成在PLC的编程软件里面的。本站的置顶区就有下载的。

网友D:
唉,老兄想干嘛呢

网友E:
三菱仿真软件是另一种软件,需要安装才能运行。

楼主:
模拟功能怎么没有,我以前WINXP都有这个功能,就是个图片的功能

网友F:
下一个仿真软件装上试试

网友G:
你要装过的话,应该是系统要重装,

网友H:
需要安装GX Simulator-6

网友I:
http://down.ymmfa.com/?id=71 这个就可以

但是不能仿真FX3U  FX3G 还有某些新型号的,那些要另一个软件,是英文的,过几天会上传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海纳百川

网友J:
引用楼主shenyijin于2012-12-07 22:48发表的 各位大侠我的三菱PLC软件GX 8.86q版本怎么没有仿真功能啊啊? :
各位大侠我的三菱PLC软件GX 8.86q版本怎么没有仿真功能啊?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下载最新版本;带三菱全系列所有plc仿真;
真诚到永远

网友K:
GX WORK2 可以满足你

网友L:
需要安装一个GX Simulator-6

网友M:
你图片上的是读出模式 不是仿真模式 由于你没有安装仿真软件 你的仿真模式按键是灰色的 你需要安装gx simulator7 仿真软件

网友N:
先装仿真程序,再装软件GX 8.86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