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我想连接西门子TP177a触摸屏,但是没有USB转串口的编程电缆,试问能在电脑城买10块左右的替代吗?

网友A:
电脑城的买回来也可以通讯,但是会老掉线,建议尽量买原装的

网友B:
反正是十块钱,试试吧。
不试怎么知道行与不行。
楼主以后提问请详细点,你是指PC/PG与HMI或者是HMI与PLC之间的连接?
第一种通讯方式:本站上面有自制编程线+串口转USB(如果你的PC/PG带串口,则不需要串口转USB)
第二种通讯方式:9针串口直接按3-3、8-8连接。

网友C:
10元的算是好线了,肯定能用.

网友D:
如果做研究用可以试试,但是在现场就不建议你这么用

网友E(2013-07-05):
引用 网友B:
反正是十块钱,试试吧。
不试怎么知道行与不行。
楼主以后提问请详细点,你是指PC/PG与HMI或者是HMI与PLC之间的连接?
第一种通讯方式:本站上面有自制编程线+串口转USB(如果你的PC/PG带串口,则不需要串口转USB)
第二种通讯方式:9针串口直接按3-3、8-8连接。

请问本站自制编程线在哪里找啊谢谢

网友F:
来过,就要顶帖嘛

网友G: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能用接上试试

网友I:
可以,但使用过程中是让你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