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OSFT系列GX developer

楼主(2012-12-07):
怎么不能新建工程啊?是不是要在启动后还需要设置什么吗?大侠们帮帮?那位大侠如果有这关这方面的教程,能否给小弟发一份,邮箱:
gytlovegq@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换系统。如果安装的时候没有勾选监控模式。

网友B:
从装一下

网友C:
新手经常遇到..
安装的时候绝对不能勾选 监控专用MELOSFT,如果勾选了只能用作监控,什么都干不了。

楼主:
在安装的时候不做任何操作是吗?

楼主:
在win7下运行没什么问题吧!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