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FC符号编程问题

楼主(2012-12-07):
我在新建的FC中符号编程后保存时出现”块接口已改变。在保存/装载后,会导致与参考与参考它的块产生接口冲突。载入此块后,CPU可能会进入STOP模式,是否继续保存/装载?“对话框,IN,OUT,TEMP都已经定义了声明变量了,请问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跟其他块产生冲突了?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程序主要就是实现把每个字节中的值做A*10+B*1+C*0.1运算结果放到一个双字中。

网友A:
你先备份一个原程序后,再把这个下载到cpu中。
西门子的提示性对话框确实让第一次操作感到不适应。

楼主:
那这个仅仅是提示作用吗?如果程序没问题会出现这个吗?

网友B:
只要对接口做出改动都会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或者是如何从程序中看出改变接口了。因为我就是添加了一个FC然后在FC中编程,其他的也没动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