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12-08):
请问一下用力矩变频器控制收圈张力时要不要加装传感器啊。还有变频器怎么设定,控制范围有没有限制,其频率是怎么控制的,以前没用过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需要加上张力传感器,接至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然后通过预设张力来控制变频器的使力。请问楼主用什么变频器,以及具体的案子,我可以帮助选择张力传感器

网友B:
力矩电机不需要张力传感器的,它控制的是输出扭矩。

网友C:
不要张力传感器的,直接加一个编码器做反馈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我们的凹印机是通过浮辊上的电位器来反馈的

网友E:
不安装传感器是不行的,因为电机虽然是输出恒定的力矩,可是在小卷和大卷的时候负载是不同的,即使使用伺服电机的力矩模式还是要安装传感器的,安装什么传感器就要具体情况而定。

QQ:84818626

网友F:
这个要看变频器与控制模式的选择及工艺精度要求的,专用张力控制变频器可以选用无传感器模式的,通用变频器看你使用速度控制方式还是力矩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必须使用张力传感器,力矩控制方式可用可不用卷径传感器,但不管是何种方式,拖动电机最好带旋转编码器.

网友G:
这要看你收卷所需力矩是否恒定,如果分不同卷,必须加编码器,在控制方式上看你选择的是速度控制还是转矩控制

网友H:
1个电位器+1台变频器+普通异步马达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是什么电位器啊, 我只用过手动旋转的电位器,可以介绍。

在东莞市

网友I(2013-01-10):
听我的,力矩电机是不用传感器的,只用一个力矩控制器,其实是调压器,调速度的,其实输也的转矩都是一样的,不用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