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这个是什么器件,新手上路

楼主(2012-12-08):
图中红圈里面的是什么器件,是保护作用吗,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A:
圆的东西好像是电流互感器,方的小板可能是变送器。

网友B:
不就是电流互感器吗,还用问,看铭牌就是了!!!!!1

网友C:
是电流互感器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没错的。你再看一下你的盘上是不是用计量或显示装置,那是为什么们配的。

网友D:
看不太清,你是三组星三角启动吧,如果是的话,你圈里边上那小的应是时间继电器吧。
下载积分:+5(米阑)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E:
圆的是电流互感器,方的小的应该是热过载继电器.你看一下上面是不是可以调电流大小的,

网友F:
互感器,用来测量电流大小的

网友G:
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H:
经典的星三角启动控制线路。但是好像没有热继电器。其控制原理是利用电流互感器的电流通过电流继电器来控制星形与三角形的切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圆的是电流互感器,方的应该是时间继电器,回答完毕!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网友J:
时间继电器和电流流继电器

网友K:
用于电流表显示的吧,大电流变小 电流

网友L:
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以上给位解答,我还以为是保护装置用来脱口的

网友M:
圆的是电流互感器,方的小板是热过载继电器(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控制)和时间继电器,星三角启动控制线路

网友N:
电流互感器,热保,时间继电器

网友O:
圆的是电流互感器,方的是浪涌.

网友P:
电流互感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Q:
電流互感器,用來測量穿過它的線的電流

网友R:
这种名称叫做,互感器式热继电器。是一种组合装置,大电流变为小电流后供热继电器动作用的。

网友S:
电流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

网友T:
楼上的都对

网友U:
電流互感器沒錯。電路應該不是星三角啟動。是最早期的漏電斷路器跳脫檢測

网友V:
圆的是电流互感器,另外两个看不太清

网友W:
电流互感

网友X:
它的作用大概是這樣的:
馬力較大時用此迴路:
例如馬達全載是350A時.用"电流互感器(大陸用語吧.台灣稱它為 比流器)"350A:5A
一次側有350A時.二次側也只有5A.
此時熱保護器可選用較小的(就是省成本用的)

网友Y:
热继,电子型。

网友Z:
从用法来看,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AA: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
我们设备上也有这个玩意
学习经验

网友AB:
电流互感器和时间继电器

网友AC:
电流互感器 测电流的

网友AD:
圆的是电流互感器,旁边的是热继电器,利用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作为热继电器的输入端,说白了就是用小的热继电器保护大的用电器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E:
时间继电器,机电市场有卖的,好像有点贵

网友AF:
版主,我觉得在论坛里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就踊跃跟帖,真真有难度的问题,大家多不说,郁闷啊,求求大家帮我想想日本叉车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