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12-12-08):
新买了一款Smart 700触摸屏,好不容易把WINCC更新到支持这个屏的版本,却又连接不上。
触摸屏后面的拨码开关我没动,就是默认的初始状态,通讯电缆用的是USB-PPI,这个电缆与PLC通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把触摸屏点到Transfer,WINCC打开-传送-USB/PPI,点传送,编译成功,无法建立连接,请验证你的设置。
各位高手,谁能告诉下大概什么问题啊,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屏,需要用对应的传输线,估计问题就出在你的通讯线上面。

网友B(2013-05-19):
你的SMART 700连接到PC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望指点

网友C:
屏点击进入传送状态了吗/

网友D:
记得早些年,我就是用自己做的ppi线+力特usb转串口线下载过。
你描述的是直接把屏设置为传送模式这样肯定不行,先需要将屏的通讯模式设置为ppi模式,并设置通讯波特率,完了以后才是传送模式。

网友E:
应该是通讯线问题吧,普能的那些下载线跟PLC通讯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以前也有试过样也不行,后来才跟西门子那边买条正版的通讯线,结果就连上了
坚持细心

网友F:
必须是线的问题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