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空气开关输入端火线和零线任意接入

楼主(2012-12-08):
2P空气开关上部输入端火线和零线任意接入,下部输出端火线和 零线是区分开的吗,就是说标有L的就一定是火线而与我输入端的线序无关?因为输入端是个两位的插座插到面板上取电的,无法保证每次的零火线次序都一定

网友A:
既然不确定,那就不必。

网友B:
和你上端的输入有关,

网友C:
国标,左零右火

网友D:
左零右火这个最好分一下,

网友E:
建议电源线换成三孔插头

网友F:
国际标准L火线,N零线,

网友G:
不必要 随便接 不要那么认真了 有几个是按标准接的

网友H:
不需要区别火线和零线的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需要区分火线和零线在总电源处就应该分好,火线与零线的解法。国家标准是左零右火
zsh340

网友I:
如果开关上标了,就按标记接。没有标记就按国标“左零右火”的原则。

网友J:
要是漏电断路器一般要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电源线换成三孔插头

如果接入到PLC要不要区分零火线?接入到220V转24V开关电源呢?开关电源上输入端零火线是有标识的,如果接错了或不会烧掉开关电源?

网友K:
左零右火,上火下零。。

网友L:
漏电断路器必须要分的,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漏电断路器的进线端有标明零线,火线的,必须按标准接对,我给别人装的时候就是因为乱接的,开关一推就跳闸,用万用表测量一切正常,后来把进线2根线一换就好了,你可以自己回去试验下。

网友M:
决定于上端输入,规范是左零右火,回答完毕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网友N:
引用楼主fairland于2012-12-08 16:02发表的 2P空气开关输入端火线和零线任意接入 :
2P空气开关上部输入端火线和零线任意接入,下部输出端火线和 零线是区分开的吗,就是说标有L的就一定是火线而与我输入端的线序无关?因为输入端是个两位的插座插到面板上取电的,无法保证每次的零火线次序都一定

怎么可能和输入端无关。。。。你自己拿个万用表,把开关合上 上下一量。。立马见分晓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