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请问各位这样的数据怎样处理

楼主(2012-12-08):
我有一fx1n40mt plc,现产量数据存在D520 D521中,想通过外部数码管显示出来,但数码管只有两位,是用BCD译码到K2M20驱动的,我想用+ -按钮来使每次显示两位产量应该怎样处理好呢?

网友A:
可以求余和求补码
感谢!还是不解,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可以求余和求补码
精益求精

网友C:
三菱编程手册里面看看,好像有专门的取低四位高四位剥离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