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可以从外部端子改变操作模式吗?

楼主(2012-12-08):
我们的系统是一台PLC控制两台变频器,有两种控制模式,
手动模式是不需要plc,直接外部启停变频器,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高速和正转信号
自动模式是是外部端子给定正转信号,通讯给定频率信号
参数设置为
pr.331 0
pr.332 96
pr.333 11
pr.334 2
pr.338 1
pr.340 1
pr.341 0
pr.342 1
但是340设为1的话,从外部端子给定频率和正转信号就不行了,哪位大哥有招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貌似不理解你的意思,讲再仔细点

网友B:
··先设定给定频率和正转信号或别的参数,最后再修改外部端子控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