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我正在写这方面的技术文章,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可以进来讨论一下,说说你们身边的节能事例和你们对于节能的想法

楼主:
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案例吗?

网友A:
使用节能产品,这个没接触。。。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楼主:
刚刚写好的,真辛苦啊,原创哦,大家支持一下吧
                   企业节能降耗的概述和措施
一,    能源是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各种能力和动力的物质资源,是企业生产过         程中必须的物质,在生产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当前企业利润微薄的大环境下, 如何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节能,是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1,    节能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风气提倡人们勤俭节约,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经常告诫我们要节约用水,节约用电。我们生产生活中的灯泡,家用电器,企业设备,都是朝着低能耗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    企业节能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才能看见效果的系统工程,而且首先必须要培养生产员工的节能意识,在施以必要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改造,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例如,一只100W灯泡亮一年的电度数是:0.1kw X 24h X365=876度,那么10只,100只呢?而且这还是在生产中所占用电比例不是很大的用电电器。

二,    节能降耗的措施有很多,而电气因为费用支出较大,所以改造的效果最显著。
电器的用电功率=U(电压)I(电流),而真正起到能量转换的有攻功率=U(电压)I(电流)cosφ(功率因数),无攻功率=UIsinφ(无攻因数),而无功功率只是在电感设备和电源之间进行必要的电磁能源交换,并没有实际做攻(无攻功率不是无用功率,凡是电感类负载,必须通过无功功率来建立磁场,否则不能正常运行),但是由于无攻功率占用电网容量,降低电网供电效率,增加线路损耗,降低端电压,所以我们希望无功功率的数值越小越好。例如一个供电电压400V,1000KVA的供电变压器,在用电设备cosφ是0.7的时候,那么可以输出700KW的有攻功率,而如果功率因数在0.9的情况下,可以输出900KW的有攻功率,那么线路损耗增加的压降=(200kw /400V)X0.1(假设线路电阻是0.1欧姆)=50v,到达设备的端电压就减少50V,线路增加损耗的电能是(200kw /400V)X50V= 250kw/h。另外功率因数低于0.9以下,供电部分会对企业进行处罚。功率因数达到95%-99%可少收0.75%的电费。
1,    变压器消耗的无功功率一般约为其额定容量的10%~15%,它的满载无功功
率约为空载时的1/3。因而,为了改善电力系统和企业的功率因数,变压器不应空载运行或长期处于低负载运行状态。所以选择变压器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择单台大容量,而要采取适中的容量,2台或者3台并联运行,避免低载运行,降低无攻功率。在生产任务不忙的时候可以向供电部门申请关掉一部分,少交纳变压器运行费用。而且配电房要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看看电容柜的补偿情况,电容器是否损坏,做好记录。
2,    电机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电力使用最多的设备,公司电机用电基本占了一半以
上,电机节能的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减少损耗,合理选型,变频调速。另外电机也必须安装热继电器,上次供电出现故障,烧毁2台电机就是因为没有安装热继的缘故。
(1),提高电机效率的办法就是尽量让电机处在满负荷运行的状态,电机空载情
    况下的效率很低,淘汰一些老旧产品,选用高效,容量合适的电机。例如
    今年10月工信部下发文件淘汰Y系列电机,改用YX3高效电机代替。
(2),电机的损耗包括3种,铜损,铁损,机械损耗,铜损是属于电机内部线圈
   损耗,因为我们厂里不修电机,所以无法改善,铁损主要是指铁芯涡流损耗,
   由于材料的限制,无法更改。机械损耗包括轴承的磨损,传动的损耗,风叶
   的损耗。电机轴承安装更换必须加适量黄油,传动部分做好润滑工作,电机
   风叶必须配备,以免增加电机温升,降低效率。
   (3)对于一些恒功率且要求调速的负载,比如风机,水泵等。这类的负载大部
   分不是满负载工作,而是根据生产需求来运行,如果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加装
   变频器来根据生产需要调节电机的速度,因为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所
   以可以节省大量电能,例如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
   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度,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
   的1/2时,其耗电量为6.875KW,省电87.5度。特别是新工厂安装的中央
   空调的40多个风机系统都属于这类的负载,都可以采用变频调速节能的
   方案,但是不清楚风机的控制方式,所以最好还是向厂家咨询一下为好。
   另外采购一些小风扇可以选择有调速功能的,虽然单台功率很小,但是多
   了就有节能效果了。
3 ,灯具的节能这一块公司做得比较好,基本都是用的日光灯,但是冻库,醒
   发室还是采用的白帜灯,因为是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既容易损害,能耗大,
   光效也不好。另外如果带铁芯的线圈镇流器换成T5系列的电子镇流器会有
   更好节能效果。
    4,平烤炉的加热方式采用接触器间歇式全压加热控制,加热过程中电压固定
到达目标温度会有超过的现象,可以改成PID智能控制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电压
加热,到达设定温度后采用低压恒温的控制方式。既确保温度控制的精确度又可以节能,因为P(功率)=I²(电流的平方)R(电阻),可以看出,功率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降低电压即降低了电流,达到节能的目的。具体实施如下,温控表选择带有PID控制功能系列的,另外采用固态继电器代替电磁接触器。具体型号市面上有很多。
     5,对于一些老旧设备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技术改造,可以节省采购新设备的费用以及
        老设备的维修费用,至于电气方面一般都是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HMI(人
        机界面)+伺服的组合,实现设备的精确控制,自动化控制。应用比较多的品牌
        如三菱,威纶等。
     6,设备的技术资料必须备齐,公司里面很多设备的技术资料都没有,都是一些操作
       手册,给我们日后的维修和设备改造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比如设备的电路图,
       电器的型号,常用易损件的型号,加热管的图形绘制等等。

三,    节能工作必须要持之以恒,公司制订必要的节能制度,认真执行下去,以及对员工进行必要的节能知识的培训,让大家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例如停止生产的设备要关掉电源,水源和气源。下班后关灯,拔掉电器插头,合理使用灯具,真正做到节能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相信长此以往,必定能看到显著效果。

网友B:
写得蛮好,值得借鉴!

网友C:
上學的時候,老師整天就在講,阻抗匹配。現在發現“阻抗匹配”也適用在婚姻上

网友D:
电容补尝,,你说了,,一般只要的是观察你公司大用电器的运行,如空压机控制,,一般电机,熔炉,该关的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