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三菱D数据

楼主(2012-12-08):
怎么才能监控三菱单个D数据,列如D500里面的数据是100,怎么才能知道了?谢谢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用什么监控?

网友B:
三菱的编程软件中就可以监控到,在线监控就可以了
同样也可以用人机界面来监控的
看你选择了

网友C:
最好还是人机界面里面,如果是试机的话可以用GX 编程软件,里面有监视功能,自己找下。

网友D:
LD M8000
DMOV D500 D0

网友E:
软件和plc在线不就可以看来吗

网友F:
点击在线, 监视,软元件批量 ,输入你要监视的软元件就可以了。GX Developer 和 GX Works2差不多

网友G:
软元件监控里面可以啊

网友H:
以上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I:
触摸屏里写个地址为d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