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110kw变频带75kw的电机有问题吗?

楼主(2012-12-08):
今天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话说,他有一台110kw的四方变频器带动75kw的新电机,但是电机振动很厉害,不知道是怎么会是?

网友A:
你没有讲电机带的什么样的负荷?可能参数没设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振动应属于机械范畴

网友C:
110KW的变频器带75KW的变频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过载电流那里应该调小点,振动跟变频器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D:
检查振动时变频的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否正常,和检查P端子与U,W.V各端子的直线电压是否一致。。。这些都正常,就是电机的负载特性或安装有问题了。。。。

网友E:
载波频率调下。

网友F:
变频器肯定没问题

网友G:
共振现象??

网友H:
是用电位器控制吗?如果是的启动时频率不能太底,否则会震.上次也是110KW变频带75KW电机用在矿山设备上面,靠振动将煤传过来,那SB起动时电位器给的频率只有一HZ,差点将那个给振下来

网友I:
频率态低

网友J:
频率太低很难启动也会震动的,带75千瓦没问题,主要是设好参数!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网友K:
变频器带电机肯定没问题的,要不检查下参数设置看看

网友L:
把频率调高些启动

网友M:
做一下机自学习吧,我前几天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做完电机自学习就好了。

网友N:
没有问题,看负载特性设置启动电流工作电流等相应参数,设置跨越频率避过机械共振时的工作频率

网友O:
参数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P:
应该不是电气方面的问题,请考虑机械面的 如负载因素,减震脚安装,轴承等问题

网友Q:
绝对没问题,脚加个防震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