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现想控制一个直径为1米的转盘旋转,对精度方面有较高的要求。我现想用伺服电机直接带转盘来实现,不知行不行?或者各位有没有其它的控制方案?

网友A:
采用伺服电机应该是最佳的方案了,考虑到1米转盘的惯性,需要配合你的机械机构,调整好伺服参数。

楼主:
谢谢版主,采用伺服就是不知机械结构上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B:
精度的取决于程序和机械的配合,伺服应该是首选,除了要考虑成本外

QQ:84818626

网友C:
托住转盘的东西必须够大,而且要有机构定位

网友D:
转动有什么要求啊?每次转一定角度的话,有一种电动缸可以实现。
我以前用过两次,一个是每次转90度,一个是180度。转动角度由分割器决定。不知你的要求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E:
有精度要求的话肯定要用伺服控制,伺服与机械之间可以用丝杠、同步带。qq:274332591

网友F:
不用分割器,能行吗?理论好像不行唉!真正做过的都知道。
1,往一个方向转,有累积误差;
2,扭矩较大,会否振动?
3,圆盘直径大,伺服单个分辨率单位会否对应的精度够用。

网友G:
要用到分割器的吧,做过圆盘转动的,我们没用伺服,直接就是普通电机+分割器+变频器控制的,位置要求也是很精确地,用于医疗产品的组装

网友H:
如果你想精度更高,加光學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用分割器,能行吗?理论好像不行唉!真正做过的都知道。
1,往一个方向转,有累积误差;
2,扭矩较大,会否振动?
3,圆盘直径大,伺服单个分辨率单位会否对应的精度够用。

诸位所说的分割器是否就是分度头,比如小日本ckd的

网友J:
ckd太贵,我想他们说的分割器应该是分度器。

网友K:
这肯定要用凸轮分割器了哦,用变频器控制马达,如果能配上伺服估计也可以。要想精度更高,就得用DD马达!

网友L:
以前做过,用分割器会更好一些,用伺服的话参数都把你调晕.

网友M:
1米的转盘惯性很大的,用伺服直接带很难满足要求,必须加减速机构,但是这里就有问题了。减速机构的精度很难保证。所以这个方案最好用分割器(间歇器)用普通的变频电机带就行了。国产做间歇器在山东诸城很多有做的定位精度有几秒的。

网友M:
看来大家有不知道分割器是什么东西的我给描述下,分割器就像间歇转动的减速机,输入轴匀速转动输出轴间歇的转动一定的角度。订货时要确定几个工位及动程角还有定位精度。

楼主:
分割器好像很贵

网友N:
便宜的也要大几千,好的一万以上!

网友O:
如果你嫌分割器贵!!那么你要的分度精度是多少??说出来看看??我刚刚看到此贴准备给你推荐一个精度高的,看你连分割器多嫌贵,那我就不推荐了!!!

网友P:
伺服的一般现在做的误差在千分之五,还有千分之二,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如果你嫌分割器贵!!那么你要的分度精度是多少??说出来看看??我刚刚看到此贴准备给你推荐一个精度高的,看你连分割器多嫌贵,那我就不推荐了!!!

说说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
伺服+高精度的减速机就可以吧。再不行的就做伺服的闭环控制

QQ:84818626

网友Q:
楼主你考虑过精度和速度的问题没有!

网友R:
1米的转盘,惯量多大啊,要走的平稳,定位快
1.用伺服+减速机:减速机要求很高
2.用普通电机+分割器+变频 实现起来比较容易,技术比较成熟

网友S:
多是高手啊 学习了 用变频其实比较好 估计要加A7AP

网友T:
最好有精度,速度,负载的重量等参数,才好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你嫌分割器贵!!那么你要的分度精度是多少??说出来看看??我刚刚看到此贴准备给你推荐一个精度高的,看你连分割器多嫌贵,那我就不推荐了!!!

之前都是用CKD的,可否推荐一个?我的是36等分。

网友U:
最好加个减速机,减速比1:100

网友O:
用伺服那是必须的!减速机用谐波减速机!至于减速比这就你自己选…

网友V:
分割器应该是分度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伺服的一般现在做的误差在千分之五,还有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是什么单位?是度、分、秒还是mm。估计你说的是一个圆周的千分之几吧!圆周的千分之一是0.36度=21.6分。定位精度在几分的分割器也就几千块钱,在说你这个只是伺服的定位精度,伺服要配精密减速机吧?加个1:100的减速机能把伺服定位的误差缩小100倍,也就是说伺服的定位误差可以忽略。可是精密减速机就没误差了吗?综合误差累加你这个系统的定位精度估计要20几分,放大到1米的直径误差要2.6mm这样的精度能保证吗?还有就是速度问题,机器工作节拍按120次/分钟算动程角按180°:180°,0.5秒就要转动一次,伺服电机从启动到定位停止只有0.25秒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精确定位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有就是成本,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精密减速机+定位控制系统,分割器+普通电机+变频器。算起来价格差不了多少。估计上面说用伺服的很少在实际工程上用这个方案,这个系统用分割器是比较优选的方案。

网友W:
使用伺服是可靠的。

网友X:
绝对可以,我之前的公司做的吹瓶设备就是用这种方法转动圆盘的,直接齿轮带动。圆盘的大小和楼主说的一样大。

网友Y:
还是用分割器,以前公司做过,比你这个大。是台湾的分割器。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