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9):
(无正文)

网友A:
你地址分配下就可以了啊,这么小儿科的问题

网友B:
子程序中需使用计数器直接地址

楼主:
我想同一周期调用很多次,

网友C:
生成为一个库文件,就可以多次调用了

网友D(2013-01-16):
1.这个提问并不小儿科,,,足够琢磨的
2.计时器、计数器不支持间接寻址
3.较好的库文件,是不在内部直接使用系统资源的,系统资源最好使用参数传递,直接使用资源的,一般都是专用程序
比如使用Q0.0发脉冲,需要编写回零校准,行走计数,紧急停车等,,再比如使用I0.3,I0.4做正交计数等。
假如子程序直接使用了如VW100,必须说明,特别是库文件,如果不说明,别人使用了,地址很容易冲突,造成事故。
4,其实仅仅一个网络,为啥要懒呢,有时穷举法是最有效的,虽然可能会增加扫描时间且程序偏大
5.解决你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下面的程序(为便于调试,把分钟变成秒了)

6.如果充分理解了,再学习一下间接寻址,这个子程序很容易修改为,你需要的程序

观你程序,你需要编写一个分计数程序,但又懒的编写代码,或程序偏大,公用部分用子程序替代
你需要几个输入参数:计数脉冲(sm0.4)、计数器(CTU)、计数值(VW100),计数到(当分计数值到达时,打开相应位),计数允许(M0.2),
有个关键参数,是计数器号(dingshi),不同的计数器,调用时修改VW100的值,达到不同的分钟值。
如果我理解的没错,把上面的程序修改成你需要的程序,就还需要一个神秘参数。。。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E(2013-03-04):
如果子程序多地方同时调用,感觉不用上升沿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