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伺服位置规律跑偏 以前是正常的 不知那位大侠了解这块?

楼主(2012-12-09):
伺服位置规律跑偏 以前是正常的 不知那位大侠了解这块?

网友A:
原点位置变了没,,,

网友B:
首先的是看机械上的有无偏移或者误差,再到监控电气上有无的干扰问题。

QQ:84818626

网友C:
你上位机的位置指令错误了

楼主:
原点是一个光电开关 感应的 机器用了好几年,现在出现位置跑偏

楼主:
程序没有人动过。指令发错的可能性几乎为0,机械方面检查过了。

网友D:
不管怎么样 肯定是有问题,自己在找找。千万不要说是见鬼了。

网友E:
机械问题,检查减速器,丝杆或者传动皮带是否松动!不要出现这种问题就以为是电气的问题,让搞机械的先去查

网友F:
背隙、机械连接松动、电磁干扰、、、、、很多情况都会导致。我碰到过很多种情况。先查机械,再查电。qq:274332591

网友G:
先查机械,轴承不好什么的。

网友H: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原点是行程开关的,我的解决方法是,拧紧伺服电机的联轴器的罗丝,还怕干扰在伺服器输入信号加一个磁环,

网友I:
这种问题很可能是联轴器坏了
学习经验

楼主:
楼上的 经查 的确是联轴器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