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这个装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09):
RT ,我的是WIN7 64位的旗舰版

网友A:
1、这个软件不用于S7-200的编程,因此你如果准备用于200编程,那么请安装Step7 Microwin而非Step7.
2、Step7 V5.5 Sp1才能在Win7 64Bit OS上安装,要么重装你的系统,要么更换Step7的版本,请自行斟酌。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再问哈,这个软件是用在S7-200什么方面的?西门子我是外行
Step7 Microwin在WIN7 64位旗舰版的有吗?有没有连接哦?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你安装的这个软件用于S7-300的 300和200的编程软件不通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有没有用于200的编程软件,在WIN7 64位下的

网友C:
STEP 7-MicroWIN V4.0 SP9
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慢慢升成SP9的?有没有基础的和升级包下的连接?

网友D:
s7-200只能我安装在win7的32为用过,64没搞

网友E:
这个软件不兼容64位系统

网友F:
s7-200 SP9安装于64位系统没有问题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知道的朋友放个连接啊

网友G:
人家都说了 win7 32bit才行!

网友H:
Step7 Microwin200软件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