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伺服编码器

楼主(2012-12-09):
前天,伺服编码器计数不准确,想拆下来清洗码盘,结果忘记给伺服驱动器(三洋)断电,转动编码器,伺服电机快速运转,还好没什么损失!请问各位这是?????

网友A:
自己拆过编码器一般就不准了。

网友B:
没有拆过编码器
坏了直接就换了

网友C:
编码器在里面,一般很少坏的,会不会是伺服驱动器坏了?

网友D:
洗编码器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都是更换的.

网友E:
是回原点吧
小猫

网友F:
不是密封的吗,怎么会脏呢

网友G:
因为你转了编码器,所以马达也要必须转到对应的位置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H:
因为你转了编码器,所以马达也要必须转到对应的位置 重新地位回原点

网友I(2013-01-29):
清洗编码器必须先断电,编码器最好用汽油或专用清洗剂,反正不能用有性的洗,我经常洗

网友J:
如果伺服跑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对内部编码器塑料码盘位置不重要,如果跑位置模式就重要了,系统回原点,或者细调旋转码盘上的紧定螺钉角度位置,
伺服电机是切断弹簧用的。

网友K:
折了编码器清洗,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