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驱动器故障请教

楼主(2012-12-09):
西门子伺服驱动器6SL3210-5CB12-0AB0 加电机1FL4033-0AF21-0AB0
ON/OFF使能端给信号,伺服电机旋转,指示灯显示没有脉冲输入,显示电机通电,旋转两圈后速度报警,是伺服驱动器坏了,还是旋转编码器不好?或者是其他问题?

网友A:
看看你编码器的AB相反了没?
没有啊

网友B:
1.检查编码器的线有无断线
2.换个编码器试试
3.在检查编码器的联轴器有无断裂

网友C(2013-02-24):
看看你的电机相续是不是反了,U V W要对应

网友D:
检查一下伺服电机参数是工作于脉冲模式或模拟量工作模式,若一上电即旋转,通常是工作于速度模式,此时有干扰电压或零偏参数没调整好,如果你发送脉冲,电机可以旋转,则排除此问题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