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9):
如果用三个接触器做星三角起动控制,KM1是主接触器,KM2为三角型,KM3为星型,热继电器应加在哪个接触器上,热继应选多少A的呢,就拿15KW的电机为例,额定电流是32A。

网友A:
15KW还用降压启动。。。。。太浪费了吧 。。一般降压启动的线路热继电器都不是直接加在主线路的 而是串在电流互感器上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回1楼的答复:
   楼上的朋友,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只是您的答复有一点误导楼主,第一点;热继应该串联在主回路上。第二点;从电气安全操作规程上是绝对禁止电流互感器开路的。

网友C:
热继电器加在星三角出来的三根去电动机上的主线上。一般起动电流是这样的,三相电机直接启动是5-7倍,降压启动是3-5倍,三相电机堵转电流是7倍。单相电机是8倍。实际使用中由于导线压降等原因启动电流要比这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1楼的答复:
   楼上的朋友,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只是您的答复有一点误导楼主,第一点;热继应该串联在主回路上。第二点;从电气安全操作规程上是绝对禁止电流互感器开路的。

  我见过热继电器串在电流互感器上的图,实物也是这样接的。启动完成后KA2断开,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才有电流通过。

网友E:
热继装在主接触器下,电流选电机的一半

网友B:
请问4楼
   这个KA2(常闭触点)的作用是什么?
您的意思是当系统启动完成后,KA2触点逻辑变反,将热继主回路投入到电流检测回路中。目的是避免启动电流大造成的误动作。但是实际使用中热继的动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额定电流设置在1.05 ~1.10范围,启动转换时间10秒左右就可以了。
一般常用热继的主回路是双金属片结构,依靠双金属片在同一额定电流值时的不同膨胀系数,从而来控制热继辅助触点的动作。
我的意思是当热继主回路出现故障时,特别是产生开路性故障。那这个回路将产生很高的一个电压!是致命性的。电路设计关键是安全性包括对人身、设备等。
  • 下载积分:+5(dl2006) 好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1楼的答复:
       楼上的朋友,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只是您的答复有一点误导楼主,第一点;热继应该串联在主回路上。第二点;从电气安全操作规程上是绝对禁止电流互感器开路的。

    本来不想发言的,看来你只懂工控,不懂电工呀,大功率电机一般就是互感器变换电流再控制热继电器。

楼主:
    都不是形象直观,简易明了,,,有两种一个是热继装在KM1上,还有一种是装在KM2上,电流应该都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
  • 下载积分:+5(dl2006)
  • 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网友G:
    看你热继接在什么位置,是在三角内,还是在三角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1楼的答复:
       楼上的朋友,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只是您的答复有一点误导楼主,第一点;热继应该串联在主回路上。第二点;从电气安全操作规程上是绝对禁止电流互感器开路的。

    既然您要这么说,我也没话说了!难道要过500A电流的电动机,我要加个500A的热保护器么。。。。。? 没有这么大的 大哥!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直接上图,热继电器电流,整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

网友B:
楼上也是一种方法。
按您说热继电器就没有了500A以上规格,我理解从原理上是可以通过电流互感器方式扩容,但是您必须考虑安全性呀。

网友I:
这种接法热继电器电流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一半,不过15kw电机没有必要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本来不想发言的,看来你只懂工控,不懂电工呀,大功率电机一般就是互感器变换电流再控制热继电器。

我想问下楼主你热保护怎样选型大家都知道不管多大功率经互感器以后转换下来最大只有5A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下楼主你热保护怎样选型大家都知道不管多大功率经互感器以后转换下来最大只有5A电流

如果是串人互感器型的热继电器,那么不要考虑热继电器的选型,因为基本上都是选0-5A的。。。主要考虑互感器的比例就行了! 比如你主线路的额定电流为200A左右 你互感器选为200/5就能实现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根据主回路电流选电流互感器变比,再选热继电器。附图可参考。 自耦减压启动柜接线原理图1.rar (30 K) 下载次数:64

网友K:
50Kw以下电机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应直接接在Km1或kM2上,电流选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乘1、2倍,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也是一种方法。
按您说热继电器就没有了500A以上规格,我理解从原理上是可以通过电流互感器方式扩容,但是您必须考虑安全性呀。

晕!还不相信?这么多大启动柜就是通过互感器,热继电器取样电流保护的,你没见过?还要您这个不懂的人在这里提醒要注意安全,哪里不安全了?请讲讲,一般不懂你就去百度百度,如果多次还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不是搞工控的人的风格呀!

网友L:
我一般装在主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上图,热继电器电流,整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

这个在星型起动时,好像不受热过载的保护

网友M:
1楼的所讲难解呀,,电机主线是通过电流互感器的,来显示电流大小的,不是串联的,10楼所说的,,如果电机的电流是500安,还用接触器起动吗?这么大的电流一般用软起动了,,
海纳百川

网友N: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2-12-09 22:13发表的 星三角电机,热继电器应怎么选择 :
如果用三个接触器做星三角起动控制,KM1是主接触器,KM2为三角型,KM3为星型,热继电器应加在哪个接触器上,热继应选多少A的呢,就拿15KW的电机为例,额定电流是32A。

如果电动机在150kw一下;建议用直接式热继电器;在km2下面;毕竟直接式热继电器可靠;特别是施耐德;西门子等等的质量确实好;如果在几百kw以上;因为特别大的热继电器很少;用0-5a的热继电器;3相电流互感器经过;这样控制比较可靠安全;比上面那个图来的可靠;我看过以前的电工方面的书;热继电器接在电动机进线上的;其实这个方法不太理想;因为如果启动时间长;力矩大的话;热继电器容易动作;所以接在运行下面比较合理;总体来说;直接式热继电器比互感器经过的热继电器来的可靠一些;
真诚到永远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热继电器串在电流互感器上的图,实物也是这样接的。启动完成后KA2断开,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才有电流通过。
[attachment=98041]

非常正确,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15KW还用降压启动。。。。。太浪费了吧 。。一般降压启动的线路热继电器都不是直接加在主线路的 而是串在电流互感器上的

我11KW的风机电机,25A的电机启动器,皮带轮传动比1:1,启动时一样跳闸,启动电流达到120A.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请问4楼
   这个KA2(常闭触点)的作用是什么?
您的意思是当系统启动完成后,KA2触点逻辑变反,将热继主回路投入到电流检测回路中。目的是避免启动电流大造成的误动作。但是实际使用中热继的动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额定电流设置在1.05 ~1.10范围,启动转换时间10秒左右就可以了。
一般常用热继的主回路是双金属片结构,依靠双金属片在同一额定电流值时的不同膨胀系数,从而来控制热继辅助触点的动作。
我的意思是当热继主回路出现故障时,特别是产生开路性故障。那这个回路将产生很高的一个电压!是致命性的。电路设计关键是安全性包括对人身、设备等。

死不了的,我见过240mm2的架空电缆,在正常生产时,一样带电踩在竹梯子上驳接。

网友P:
引用 网友H:
直接上图,热继电器电流,整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

又是一个搞工控的

网友Q:
说的都有道理!长见识啦!

网友P: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2-12-09 22:13发表的 星三角电机,热继电器应怎么选择 :
如果用三个接触器做星三角起动控制,KM1是主接触器,KM2为三角型,KM3为星型,热继电器应加在哪个接触器上,热继应选多少A的呢,就拿15KW的电机为例,额定电流是32A。

热继应接在KM2下方,热继选择20A左右的,能覆盖18.5A的就行,不过应尽量使这18.5A电流值靠近热继电流的下限电流值,不要拿个18.5A的热继来(这只是个比喻,实际是没有18.5A的热继),这是不行的,电流调整为18.5A(过载保护100%),绝对正确。
空开不要选大了,选40A的就行,这是为了避免启动时热继还没有投入保护,如果电机堵转的话,只要操作工多启动几次就会报废。
另外,这是维修电工的实际题目,搞工控的没有几个是在大型生产线上做过维修电工的,你不要听搞工控的人的,他们搞精细控制、写程序就比较厉害,这些他们是外行。

网友R:
我考证的时候就是考这个,星三角启动加测量,接在主接触器下面的。实际用的时候功率大了就都是用软启动了。还是要保护主电路要好一点

网友S:
好像我们公司的大电机使用 的电流互感器缩小电流倍数,用的热继电器也不用那么大!这个问题不错,学习了

网友T:
我来总结,电流小用热继,电流大用互感器。

网友U:
同意4楼31楼

网友V: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热继电器串在电流互感器上的图,实物也是这样接的。启动完成后KA2断开,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才有电流通过。
[attachment=98041]

这个是相对大功率的电机启动设计的,KA2防止启动电流过大时误动作

网友W: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热继电器串在电流互感器上的图,实物也是这样接的。启动完成后KA2断开,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才有电流通过。
[attachment=98041]

网友X:
11楼错了!热继电器接km1,km1输出接电机和km2输入,电流调整为32a
小猫

网友Y:
28 31楼应该说的不错

网友Z:
首先回答串联到什么位置,最好串联在主接触器测,和有就是用不用互感器,对于目前这种热继电器来说,直接串联是没有问题的,热继电器选用你可以选用三菱的热继电器整定电流选36A或者38A就可以了。

网友AA:
看了大家的选型方法,有点不同意见,角型线相电流之比为根号3,如果在相回路接热继选型参考电流应是电机额定电流除以根号3,大约为额定电流的0.58,而不应该是简单的一半之说。

网友X:
热继电器应加在KM1上,热继电器设定32a.
小猫

网友AB:
热继电器现在用的比较少了,一般简单饿电路直接选择合适的空开,大型重要的线路有保护电路,热继电器工作方式不是很可靠,15KW的电动机一般不需要星三角启动,实际应用时要考虑电源容量和负载方式.

网友W:
15KW的电动机一般不需要星三角启动,实际应用时要考虑电源容量和负载方式.?
        以前在某本书上看见过大于7.5KW的三项异步电动机需要星三角减压启动。

网友AC:
大电流加电流互感器转换一下,安全

网友AD:
同意31楼,

网友AE:
有电流互感器式热继电器

网友AF:
降压后电流1/3的样子,刚刚量的

网友AF:
我接在第一个接触器上面,空开下来接热保,再接交流接触器

网友AG:
已知笼型电动机容量,算求星-三角起动器(QX3、QX4系列)的动作时间和热元件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说明:
(1)QX3、QX4系列为自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再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至少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 继电器的调整,由于QX系列起动器的热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之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网友W: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网友AH:
引用 网友W: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站长,这个人不地道啊,处处攻击我,搞得像泼妇骂街一样。

网友AI:
那电机还能启动吗 我以前就是用过电流互感器接热继电器做降压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