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急,急,急,新手求救!

楼主(2012-12-09):
我装的是s7v5.4仿真软件!一直不能打开,问别人说授权无用,我在网上下了个万能授权不知道怎么样授权。请大家帮忙!麻烦大家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左侧栏选择required keys,就会自动列出需要的授权文件;
在select栏选择想要授权的文件,也可点选select的方框将所有授权都选中;
点击“install short”或“install long”自动安装授权,已安装的会有绿或蓝色底色标示出。

网友B:
下个setp7 5.5的 就OK了

网友C:
你重新安装授权:选择所有授权(ALL KEYS)-------选永久性型(INSTAIL LONG) 这样试试看是否可以。

网友C:
选所有授权--------再选第三把钥匙------再安装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