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一条流水生产线能用两台变压器同时供电吗?

楼主(2012-12-10):
我公司一条流水生产线准备搬迁到新厂区,这条生产线功率较大,有五路供电,可新厂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准备启用另一台变压器,可另一台变压器单独给生产线供电容量也不够,计划用一台变压器给生产线的二路供电,另一台变压器给生产线的另外三路供电,这样可行吗?(两台变压器不能并联运行)

网友A:
可以把负载分开来控制啊一部分负载由1#变压器供电一部分负载由2#变压器供电,合理搭配,供电来源标注清楚。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把负载分开来控制
wananjushi

网友C:
可以啊,只不过把负载分明就行。合理分配。

网友D:
想简单点 一个大厂何止一个变压器呀 是不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并联网也可以 三相的相位要一直 听说这样做过

网友F:
不可以非常危险

网友G:
我就不明哪里危险了,我这里配电房两排柜,一排一个变压器,供同一个车间的电
自学成才

网友H:
两台变压器要能实现并网,要求两台变压器的容量最好一样,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要一致才行

QQ:84818626

网友I:
分开控制没有什么不可以,象楼上说的向大的方向想

网友J:
并网肯定不行 变压器容量不一致怎么并 分开供电时可以的

网友K:
并网是绝对不可以的,并网要求很多参数要一致,否则就会烧毁变压器,分开独立控制是完全可以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明哪里危险了,我这里配电房两排柜,一排一个变压器,供同一个车间的电

共同一个车间不同设备是可以但两台变压器供一条生产线就不行。先说零线1.零线在供电系统中起到平衡三线电流作用如果同一条生产线用两个变压器供电如果零线接地那么两台变压器就共零线如果有一台变压器出现不平衡就会在零线上产生很大电流容易烧零线也会影响到另一台变压器。2.地线同一条流水线用不同地线如果有一边的设备上有漏电如果有人一手摸到漏电的设备一手摸没有漏电的设备两台不是统一配电系统不是同一地线所以会有电位差这样会有危险电压。

网友F:
顺便说下我公司用15台变压器一台为高压35KV转10KV14台10KV转400V但我们都没有混用为的就是安全。生产什么重要安全第一我们都是两台两台并联使用的

网友L:
技术的问题到是可解决,但供电部门有相关的规定是禁止在同一楼的楼层同时用两台变压器供电!

网友M:
想得太简单啦,你停电合电时一般人搞不定的,搞不好要炸东西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两台变压器要能实现并网,要求两台变压器的容量最好一样,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要一致才行

拉倒吧,你没弄过吧

网友O:
同一组高压进线是可以的,两个变压器之间做联络开关,一般电力安装公司你要求都会帮做,自己就不要动手了(无资质),但是供电局是禁止的,出了问题自己负责

网友P:
完全可以的,我们有一个车间就是用两台变压器供电的,以前还是没有并联运行的。现在改为并联运行了。

网友Q:
负载分开,我们钢铁厂,10几个变压器,注释清楚一点就OK了

网友R:
分开控制是完全可以的,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能满足二线、三线的负荷就可以了,并联运行的话,要求很多;

网友S:
并网供电就可以了。我公司也是两台变压器。

网友T:
不一样的变压器并网没有试过,个人感觉不妥,负载分开供是不错的选择,不过一定要标识明白,相关人员明确线路的走向和分工,否则也是存在危险的。

网友U:
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并联,另外两台变压器是不是同型号同厂家的。到了车间并联,很危险!

网友V:
之前两台发电机都可以并机 不是知道变压器可不可以

网友W:
不就是个 并联运行啊?查查 供电基础》这是最近本的理论了啊

网友X:
算一下总功率就可以了。